[数据转换器-信号链] 不知哪位大神使用过ADS1247?

楼主(2013-03-10):
最近小弟一直在调试,但发现读数总是不正确,可不可以给小弟一份驱动程序?

网友A:
这个芯片没有玩过  兄弟   对不住啊

网友A:
你仔细看看技术手册  应该有详细的技术说明的   或者向TI的FAE请教  一般他们都会有成熟的方案给你的  这个不用太担心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仔细看看技术手册  应该有详细的技术说明的   或者向TI的FAE请教  一般他们都会有成熟的方案给你的  这个 ...

怎么向TI的FAE请教?

网友B:
http://www.ti.com.cn/
官方主页上有 "支持与社区", 里面能够找到连续电话.
这里你也可以详细描述问题情况. 大家一起讨论

网友C:
ADS1247的pdf资料的我帮着传上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ti.com.cn/
官方主页上有 "支持与社区", 里面能够找到连续电话.
这里你也可以详细描述问题情况. ...

在编写C语言程序时,是上升沿写入数据,下降沿读出数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ADS1247的pdf资料的我帮着传上来的,

在编写C语言程序时,是上升沿写入数据,下降沿读出数据吗?

网友A:
主要取决于你的需求   上升沿或者下降沿需要看你的端口需要什么样的触发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取决于你的需求   上升沿或者下降沿需要看你的端口需要什么样的触发电平 ...

我在验证AD与PIC单片机SPI通信时是否正确,试着读某一个寄存器的值时,但是每次读出来的值都不一样,这是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