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12的工作频率为什么会变化

楼主(2013-03-10):
我用的芯片是2812,硬件外接30M有源晶振,软件设置锁相环倍频,芯片工作在120MHz.但是在调试的时候发现,偶然上电的时候,工作频率却是30MHz!请问大家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吗?产生这样的问题是硬件还是软件问题造成的?望大家指导

楼主:
同事们说 我的软件对锁相环设置有问题 但是我查了代码 按照TI给的例程做的 而且在别的产品上也是这么用的 没有问题 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用同一套软件多测几次,如果现象比较随机更多的还是硬件问题,可能是PLL引脚部分有虚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同事们说 我的软件对锁相环设置有问题 但是我查了代码 按照TI给的例程做的 而且在别的产品上也是这么用的  ...

如果是软件问题应该是每次都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同一套软件多测几次,如果现象比较随机更多的还是硬件问题,可能是PLL引脚部分有虚焊。 ...

PLL引脚?是不是晶振的输入引脚

网友B:
不知道楼主怎么测量的》?

网友B:
是否仪器的问题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PLL引脚?是不是晶振的输入引脚

电源

网友C:
很想知道楼主怎么测出的工作频率是30M,工作频率是DSP的工作频率啊

网友D:
首先,你怎么知道上电时的工作频率是30M的  如果可以知道  就换个正常的程序测测  这样排除是不是你程序配置的问题
其次,就是2812最高工作频率是150M  在配置的时候不要超过了
再就是看看每个模块的时钟配置寄存器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先,你怎么知道上电时的工作频率是30M的  如果可以知道  就换个正常的程序测测  这样排除是不是你程序配 ...

测量CLKOUT引脚就可以了,这个引脚输出的时钟与你所设定的工作时钟之间是有关系的。工作频率变化这个引脚也跟着变化。

楼主:
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同事重新检查了一遍电路原理图,发现DSP复位电路和CPLD的复位电路有问题(具体问题我也不清楚,说是有可能发生复位信号一上电就是高电平的情况),对电路进行优化后,工作频率就一直稳定在120M。问题解决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想知道楼主怎么测出的工作频率是30M,工作频率是DSP的工作频率啊

晶振是30M,经倍频后为120M,120m就应该是他的工作频率。在120M工作频率的情况下,CLKOUT引脚输出应为30M,但是在偶尔的情况下,我测量CLKOUT输出的频率只有7.5M,CLKOUT引脚输出的频率与你所设定的SYSCLK有关联,而且我在软件里做了一个周期为40ms的心跳信号,当CLKOUT输出频率不对时,心跳信号周期也不对。所以确定是工作频率只工作在30m,而不是120M

网友D:
引用 楼主:
测量CLKOUT引脚就可以了,这个引脚输出的时钟与你所设定的工作时钟之间是有关系的。工作频率变化这个引脚 ...

我只知道这个引脚只能证明dsp是否正常工作  关于这个脚时钟的变换 不知道与什么有关系

网友E:
路过学习了,不知道怎么个情况的

网友C:
测试方法值得学习,呵呵。恭喜问题得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