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线性度是如何补偿的?

楼主(2013-03-10):
小弟在做一个电位器的东西,但有精度要求,电位器非线性度有0.1%,用AD 16位采集,我想用软件方法来修正线性度,请问各位大侠,用什么方法可以做到呢?

网友A:
如果你有电位器的线性曲线,可以根据精度要求截成多段,做成表格查表计算得到真实值
如果没有表格或线性是随机的制造误差,你需要多段校正,组成动态表格查表计算
另外一种简单的方法就是直接进行中点的线性补偿,操作简单,精度会低些

网友B:
那就用编码器吧

网友B:
真要这样做 也只能曲线拟合 先采样几个点 得出公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有电位器的线性曲线,可以根据精度要求截成多段,做成表格查表计算得到真实值
如果没有表格或线性是 ...

你好,可否详细说一下,我应该如何做吗?
没太明白你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