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R滤波器设计中的一个疑问!

楼主(2013-03-10):
FIR滤波器设计,为什么在Nyquist频率处的频率响应为零,就不适合构成高通和带阻滤波器呢?
原话如下:
对于奇次阶的滤波器,其在Nyquist频率处的频率响应为零,不适合构成高通和带阻滤波器。

我想问为什么在Nyquist 频率处的频率响应为零,就不适合构成高通和带阻滤波器呢?

网友A:
比如采样频率为Fs,那么按采样定理能有效恢复的信号频率范围为0~Fs/2,Fs/2就是Nyquist频率,也就是信号的最高频率分量,如果滤波器在Fs/2处的频率响应为0,相当于高频被滤掉了,当然不适合做为高通滤波器和带阻滤波器.

网友B:
这个不是很了解   信号处理这一块玩的不多  呵呵   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如采样频率为Fs,那么按采样定理能有效恢复的信号频率范围为0~Fs/2,Fs/2就是Nyquist频率,也就是信号的 ...

嗯,我一直想的是高通用 全通-低通 实现  没想到这个考虑的是整个  全通-低通 后的阶数  非常感谢  我一直想的是低通的阶数,哈哈,我想低通在Nyquist频率为零,那用全通减高通不是正好吗,万万没想到人家的意思是 全通-低通 整个的阶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