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验证FIR滤波器是否设计成功?

楼主(2013-03-10):
用TI的DSP芯片设计FIR数字滤波器,怎样验证下载到DSP芯片中的程序是否符合相应的FIR滤波器指标呢?
除了用示波器查看输出结果就没有办法了吗?

网友A:
还是使用好一点的示波器   其他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呵呵

网友B:
没有示波器的话,直接看输入输出呗,反正都是数字信号

网友C:
对比输入、输出的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