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啊,在ISE中怎样调用已生成的硬宏

楼主:
最近在搞fpga,使用的是xilinx 的ise软件
现在已经用FPGA Editor生成了硬宏单元(hard macro)
但是不知道怎么在顶层模块的代码中调用它
就是说,我生成了硬宏模块*.nmc,也把这个文件加入到了工程中,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来用vhdl来例化他
请高手指点

网友A(2013-03-10):
用了什么硬件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了什么硬件宏呢?

用xilinx的virtex-E,按教科书上的例子,做了一个加法器,已经生成add_2bit.nmc。
顶层文件adder_2bits.vhd
2bit全加器硬宏单元add_2bit.nmc

然后该怎样操作,才能在顶层文件中调用硬宏呢?

网友A:
为什么要调用宏呢?为什么不调用文件呢?

网友B:
为什么不听猴哥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调用宏呢?为什么不调用文件呢?

我想用书上这个例子,学习怎样调用硬宏。在以后的程序中会用到。
猴哥,我现在调用成功了。但是写testbench用modelsim仿真时有个警告:

Loading std.standard
# Loading ieee.std_logic_1164(body)
# Loading ieee.std_logic_arith(body)
# Loading ieee.std_logic_unsigned(body)
# Loading ieee.numeric_std(body)
# Loading work.test_add_2bits_vhd(behavior)#1
# ** Warning: (vsim-3473) Component instance "u1 : add_2bit" is not bound.
#    Time: 0 ns  Iteration: 0  Region: /test_add_2bits_vhd/uut  File: F:/XilinxISE91/work/example-8-2-2/add_2bits/test_add_2bits.vhd
quit -sim

或者用命令行直接在modelsim仿真,也是这个警告。没有输出结果。
猴哥,帮我看看吧

网友C(2023-04-15):
硬宏怎么弄啊,百度找不到,能交流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