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挂了怎么办?

楼主(2013-03-10):
SOS JLINK挂了
jlink挂了怎么办?

网友A:
扔掉丢固件的JLINK吧!放弃传统占空间的 20p底座吧!
使用我的迷你JLINK 或者 STLINK

网友B:
只要芯片没坏,自己刷固件

网友C:
   换个xLink/V7,也就是J-Link ARM-OB STM32,省你很多事。不丢固件,能升级。
   座沙发的那家伙的东西,就不错。
   我本身就坏过jLink/V8,自从自己做板,搞了个J-Link ARM-OB STM32,就没那么多担心,从没丢过固件。

网友D:
将jlink的固件刷掉,然后重新刷一个低版本的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换个xLink/V7,也就是J-Link ARM-OB STM32,省你很多事。不丢固件,能升级。
   座沙发的那家伙的东西, ...

是啊,哈哈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1.w251734891.2.5wDO9M&id=15799152163

网友E:
刷固件。原子那里好像有教程

网友F:
扔了,买个新的

网友G:
扔了,买老王那个不错。。。

网友H:
先折腾折腾,看能否通过刷固件搞好,如果不行,再买个呗,反正这东西也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