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导F28027的LED程序指导

楼主(2013-03-10):
28027上有4个LED,如何同时控制多个LED按规律闪烁啊,求大神指导如何编程:dizzy:!!!!

网友A:
这个问题应该不难吧   楼主   呵呵   帮你顶一个   主要还是通过不同的不同的定时器功能实现

网友A:
方法其实很多的  呵呵   通过中断也是可以实现的  呵呵   顶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应该不难吧   楼主   呵呵   帮你顶一个   主要还是通过不同的不同的定时器功能实现    ...

额额,我是小白,刚开始学28027,什么都不会呢,谢大神指点了

网友B:
这个我还没接触的,帮着顶一下的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