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AD的前级电路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03-10):
参考电位平移

网友B:
接地为0,这样接就是2.5呗,公式又不变。。。

网友C:
LZ的图中运放没接电源,所以只能猜测,2.5可能是运放的直流偏置,保证运放输出范围的

网友D:
滤波而已

网友:
电位平移,对波形有个整体的抬升。以符合AD的输入范围

网友E:
构成加法器,楼主可以vin 弄个信号源仿真下看看波形的,
功能就是把信号电平抬高

网友F:
给了2.5V的参考电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