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一液晶,为什么给一电容加温(电吹风)后显示正常了

楼主(2013-03-10):
(无正文)

网友A:
电容使用温度问题。

网友B:
热胀冷缩导致的内部接触问题。

网友C:
本人也碰到过类似问题,就像楼上说的,电容管脚松动接触不好了。

网友D:
电解电容么?电容老化,ESR增大.
我的液晶就是这样.冬天老起不来,加热或者不断开机,才行.拆下来测ESR,都到1.X欧姆了.本来应该是0.02左右的

网友E:
呵呵,好方法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