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小电路该怎么分析呢

楼主(2013-03-10):
现在有个产品输出正弦交流电,用电流互感器取样后经过精密全波整流后送到ACDC即运放反相输入端,所以ACDC处的波形应该是如图所示的波形,然后把AD送到单片机进行AD转换,然后进行软件比较,调节输出,实现系统的闭环控制。
个人认为可以直接把ACDC后接一个滤波器,变成直流后直接送到单片机的AD,为什么搞这么麻烦,还用单片机送一个DA出来?

现在有两点不是很明白
一、后面的D1,D2是干嘛用的,直接送往AD不行么?
二、运放的同相端为什么要接DA,我在编程的时候DA的值该怎么送呢?

楼主:
哪位大侠给点指导啊

网友A:
表达不清楚
1你的输出点在哪里没有体现出来
2 你能控制的只有DA把,怎么调节输出电流。
3 你的AD是加在输出端的,怎么还读取AD的值呢?

网友B:
1. D1D2是防止负电压输入到AD。怀疑D2方向反了。
2. DA值是你的设定值,具体送什么数,那要看你设定多少了。也就是说DA值决定了输出信号的大小。

网友C:
D2看不懂。D1是对付半周信号幅度进行挟位。
DA信号是给正弦信号一个正的直流分量,将正负信号叠加为正信号。
但通过电容来处理信号,温飘和离散比较大。搞不懂为什么这么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达不清楚
1你的输出点在哪里没有体现出来
2 你能控制的只有DA把,怎么调节输出电流。

1、输出点我没有画出来,单片机读取AD数值后进行软件比较,然后由单片机控制输出
2、3点回复同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D1D2是防止负电压输入到AD。怀疑D2方向反了。
2. DA值是你的设定值,具体送什么数,那要看你设定多少了 ...

1、D1是这么用的啊,明白明白了,不过D2的方向没有反,这个我可以确定,因为我们另外一个产品已经出来了,这么用没有问题。那D2是用来干嘛的呢?
2、看模电书上说这个叫积分电路,如果运放同相端接地的话,这个电路的输出就会一直变大,所以在此处把同相端加上了一定的电压,可是按照书上的公式,积分电路的输出也是随时间变化的,并不是直流,那么这样的值怎么可以送往AD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D2看不懂。D1是对付半周信号幅度进行挟位。
DA信号是给正弦信号一个正的直流分量,将正负信号叠加为正信号 ...

这个运放反相输入端的信号是经过整流之后的,应该是正的,所以关于DA的作用我的理解和你的正好相反,期待更多高手的解释……
关于电容,我以前一直不明白为什么这个地方用CBB的电容,听你这么一说,我有点明白了,应该是CBB的电容温漂和离散性能都比较好吧……
不知道前辈有什么电路可以推荐么,就是把经过精密全波整流的信号处理成直流信号,送往下一步AD进行进一步处理??

网友B:
引用 楼主:
1、D1是这么用的啊,明白明白了,不过D2的方向没有反,这个我可以确定,因为我们另外一个产品已经出来了 ...

1. 仔细看了下,D2这样接也可以工作,因为R3起到了提升电压的作用。
2. 积分电路的作用:当DA大于ACDC时输出上升,当DA小于ACDC时输出下降。闭环的作用,就是通过调节,使ACDC的值,与DA的值相等。

网友C:
不是每个产品都设计的完美。比如这个,实在看不出有什么优越性。可能是我们不了解产品使用的环境,这个就要你去好好琢磨了。
要实现一个功能有N中方法,找到最合适的才是最好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