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是否支持自动完成和宏展开?

楼主(2013-03-10):
在Visual studio里面,输入对象名称和.后,该对象的成员都会自动列出供选择,很多时候虽然对这个对象不熟,但是看看自动列出的成员的类型和名字就大概可以判断该怎么使用,很方便。
用C编程就少不了宏定义,STM32库里面好多宏定义,还有嵌套的,间接的,好多好多。

不过Keil里面,哪怕是简单的struct里面的成员都不能自动列出。鼠标移到一个宏上,一点反应也没有。虽然菜单里有一个“Go To Defination of ...",可是每次这样查看也忒麻烦了。

是不是哪里有什么开关选项我没有找到?
熟悉Keil的朋友可不可以告知一二?

网友A:
最新版本的支持自动补全。

网友B:
自动补全功能4.7a支持。已经有**出来了。

网友C:
呵呵  visio在画流程图时  相当方便    一直都使用visio  感觉上手比较容易  呵呵

楼主:
为了这几个功能,这几天一直在捣鼓RVDS,结果编译的hex怎么也不正常运行,分散加载弄的我头大。
昨天到ST官网转了一圈,发现一个免费的CoIDE,今天下载安装后,一次OK。爽啊!!!!!

鼠标移到GPIOB(宏)上面,自动显示展开内容,左下角箭头可以逐步展开

鼠标移到GPIOB(宏)上面,自动显示展开内容,左下角箭头可以逐步展开

鼠标移到GPIO_InitTypeDef(结构名称)上面,自动显示定义

鼠标移到GPIO_InitTypeDef(结构名称)上面,自动显示定义

输入完小数点后自动提示成员

输入完小数点后自动提示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