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怎么这么基本的积分电路都仿真错误?

楼主(2013-03-10):
我做了一个基本的积分电路。但仿真结果不是积分,倒有点像微分。
电路很简单,不知道什么地方错了,(运放的电源加了和不加好像没有影响)寻求帮助。图片如下:

zip文件中的Circuit4.ms10包括上面的仿真文件。

网友A:
晕!324呀,速度能那么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晕!324呀,速度能那么快吗?

谢谢,减少信号频率,就好了。想当然认为100K的信号很慢了,没有对增益带宽积的敏感。

还有一个问题:为了消除此电路的直流积分,我能想到的就是在反馈上接一个跨阻。想知道,还有其它办法吗?

网友A:
直流伺服反馈

网友B:
运放没电源能工作的起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运放没电源能工作的起来么?

你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试一下就知道了。

我加上电源后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加上电源后ok了。

那我的设计有问题,我的设计文件在楼顶,你能帮忙看看有什么问题吗?
我的multisim版本:10.0.1

网友C:
一般的仿真软件芯片的电源软件会默认是存在的,加的是默认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