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对于IGBT驱动器专用的电源都有哪些与普通电源不同的要求???望各位高人指导~~~

楼主(2013-03-10):
据说,IGBT所需要的电源与普通的电源有所区别,但是具体性能指标应该是如何的呢?请各位赐教赐教!

网友A:
IGBT驱动电源和电源参数基本一致,主要包括输入电压、输出电压、输出功率和隔离电压等,差异点在于:
1、IGBT栅极电容大,需要的驱动电流很大,IGBT驱动电源能提供满足要求的驱动电流;
2、IGBT驱动电源的参数特点为输出电压为不对称输出,输出电压为正负电压,正电压为15V以满足IGBT+15V电压导通的要求。负电压一般为-9V,满足IGBT可靠关断的要求。应用中对正电压精度要求较高,必须在13~20V之间。对电源负电压要求较低,一般在-5V~-20V之间,满足IGBT关断即可;
3、IGBT驱动器的隔离电压一般为AC隔离电压,专业电源的隔离电压要求高。

网友B:
IGBT一般应用于电力的大功率系统中,存在着工作温度高的特点,所以IGBT驱动电源必须在高温条件下,驱动电源都能可靠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