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好方法调整文件系统大小为flash页大小的整数倍吗?

楼主(2013-03-11):
flash, AD, TE, ce, ck
如题

reading rootfs.yaffs2

15461376 bytes read

NAND write: device 0 offset 0x600000, size 0xebec00
Input block length is not page aligned
Data did not fit into device, due to bad blocks
15461376 bytes written: ERROR

网友A:
mk2yaffs2image的工具会自己干这个活的

看你的错误打印好像是坏块引起的吗,uboot中不要使用nand write去写,要改用nand write.yaffs2去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mk2yaffs2image的工具会自己干这个活的

看你的错误打印好像是坏块引起的吗,uboot中不要使用nand write去 ...

我用SD卡烧录的,改了u-boot, 忘了调整SD启动文件导致以上问题。

用你这个方法可以绕过flash坏块检测。

用USB烧录也不会出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