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UBOOT的copyloop函数的问题 打扰您一分钟

楼主(2013-03-11):
adr r0, _start
/* r0 <- current position of code   */

ldr r1, _TEXT_BASE

/* test if we run from flash or RAM */

cmp r0, r1

/* don't reloc during debug         */

beq stack_setup

ldr r2, _armboot_start

ldr r3, _bss_start

sub r2, r3, r2
/* r2 <- size of armboot            */

add r2, r0, r2
/* r2 <- source end address         */

copy_loop:

ldmia r0!, {r3-r10}

问:adr r0, _start   R0是0x0000000c吧,那么到了这儿ldmia r0!, {r3-r10} ,就是从地址0x0000000c开始复制代码,那前面0x00000000-0x0000000c的代码不就被忽略了吗?

网友A:
楼主要找一下_start  在哪里,不一定是0xc,可以将代码反汇编直接看到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