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晚上自己提高一下,画个ARM板,大家有什么推荐吗?

楼主(2013-03-11):
公司貌似打算下半年或者明年ARM-M系列的芯片,而换句话说,今年又是打算用去年的单片机,感觉这样今年不会学到很多东西,想晚上一个人提高一下,本来想画S3C2440,因为这个芯片大学学的比较熟,但BGA封装不会焊而且之前没有画过那么多管教的,所以打算先以目前比较流行的STM32系列,这个比较简单点,而且比较便宜,问题1STM32现在哪个比较流行,这样我做起来资料比较多,问题2画个这样的板子,PCB,包括元器件总共多少钱(只做几块样板,不说多的情况),毕竟工资一般般,好让我有个心理准备

网友A:
自己画打板应该可以控制在500元以内吧。哪个芯片参考一下市面上比较好的书,再去官网下个选型表,找个管脚兼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画打板应该可以控制在500元以内吧。哪个芯片参考一下市面上比较好的书,再去官网下个选型表,找个管脚 ...

好的,500还勉强可以接受,版主有什么好的芯片供应商介绍不?现在骗子多

网友B:
在网上买 散件都很贵

网友C:
用stm103,又没有什么外围芯片,50以内吧(芯片15元+PCB板20元+其他),怎么会到500啊,你要做开发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stm103,又没有什么外围芯片,50以内吧(芯片15元+PCB板20元+其他),怎么会到500啊,你要做开发板啊。[e ...

好像你讲的也对,不是做开发板,先做个核心板,只能能跑起来就行了

网友A:
楼主PCB打板差不多双面板要200元,150元也有不知质量如何。jlass的20元PCB是指买现成的PCB板。

网友D:
PCB打样按照面积算吧  双面板不大的话也就50吧

网友E:
如果是练手PCB,根本没必要自己去画的,STM32和普通单片机一样,没什么区别。2440之类的要考虑的比较多,但是个人不建议自己去做版,成本太高,PCB只是其中一小部分,完全可以买开发板练习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用stm103,又没有什么外围芯片,50以内吧(芯片15元+PCB板20元+其他),怎么会到500啊,你要做开发板啊。[e ...

楼主好像要做多层板,用2440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好像要做多层板,用2440

是有点想,但算了一下太贵了,起码要3000左右(包括元器件那些)要了我大半个月工资了。。。。。。。所以还是STM32系列,虽然是跟单片机差不多,但技术总是慢慢来吧,不能一步登天,先搞定这个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有点想,但算了一下太贵了,起码要3000左右(包括元器件那些)要了我大半个月工资了。。。。。。。所以 ...

;P是的哦。或者先买个成品板子来学习学习也很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楼主好像要做多层板,用2440

楼主是做stm32好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做stm32好吗

额,嗯啊。

网友G:
芯片可以用STM32F103VC或ZE,样板起码得200吧,其他的散件加起来20就差不多吧,JTAG有没有?五十左右一个。以上不包括运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