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USB口输出的是什么电平

楼主(2013-03-11):
单片机输出为TTL电平,PC机的串口输出为232电平,所以单片机与PC机的串口进行通信时需要进行电平转换。
那么PC机的USB口输出的是什么电平?单片机与PC机的USB口进行通讯时,电平需要如何进行转换?
平时单片机和USB口通讯时,我好像是用了两次电平转换,先MCU出来通过232转换到232电平,然后在通过串口转USB的线,跟USB口通讯。MCU和PC的USB口通讯是不是只能通过这种方式,能不能不经过转换直接进行通讯的呢?

网友A:
LZ没毕业?还是搞软件的

网友B:
USB接口有4根线,分别是VCC(5V)、D-、D+、GND
电平是5V的,只是通讯协议复杂,你直接连单片机可能有问题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没毕业?还是搞软件的

你好,我问的问题似乎和我有没有毕业和是否搞软件关联不是很大,只是觉得不大明白,想请教下大家搞搞清楚,如何你明白,愿意的话可以说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B接口有4根线,分别是VCC(5V)、D-、D+、GND
电平是5V的,只是通讯协议复杂,你直接连单片机可能有问题哦 ...

你好,那MCU和PC的USB通讯是不是通过上面提到的方式进行的呢?

网友C:
usb和单片机串口通讯,
一般都是采用虚拟串口方式来通讯
一般的转换芯:PL2303 只是把usb 差分信号 转为串口 然后再接232  和其他通讯
当然 2303出来的串口信号是可以直接和单片机连的,注意电平的一致

网友D:
单片机与PC的串口通讯,应该是两边都用了MAX3232之类的芯片,把TTL电平转为RS232电平,然后对接
单片机与PC的USB口通讯,应该是单片机用了FT232之类的芯片,把串口转为USB口(虚拟串口),直接与PC的USB口接,应该只有一次转化,不知道你所说的两次电平转化是怎么回事。

网友E:
如果 告诉楼主 USB 用的是LVDS.楼主会懂LVDS这四个字母的意思么?

网友F:
差分信号。

网友G:
实际上,有些单片机能用GPIO模拟USB low speed的时序的;然后再转到带RS232的串口。不论怎样,对USB设备,固件是必须的,直接电平转换的理解是错误的。

网友H:
楼主可以用USB接口芯片像CH375这类的与单片机相连,进行USB通讯,只不过协议比较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 告诉楼主 USB 用的是LVDS.楼主会懂LVDS这四个字母的意思么?

我不懂,不能和你相提并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片机与PC的串口通讯,应该是两边都用了MAX3232之类的芯片,把TTL电平转为RS232电平,然后对接
单片机与PC ...

谢谢,的确是如你所说的那样,明白了!

网友I:
请问哈楼主,MCU -> TTL电平给max232输入->max232输出232电平,再通过串口转USB线给USB接口,请问这里232电平和笔记本的TTL电平直接相连了。请解释哈,谢谢

网友J:
USB D+和D- 是一组差分信号,所谓的232电平、TTL电平都针对单端信号。
差分信号也有LVDS、LVPECL等几种。
普通单片机IO多为单端信号,不能直接与差分信号连接的。
市面上有很多USB转232,将USB虚拟成232设备。
另外还有专门为单片机设计的USB外围芯片,比如CH375。

网友K(2015-02-01):
我想请问一下 51单片机通过USB外围芯片与PC通讯,能够模拟成鼠标或HID设备吗

网友L(2015-05-07):
你好  楼主  想问下 我想把 TTL电平转成USB电平的话  该怎么做才行?   如果朋友你有方案或者想法的的话    还请回复下  谢谢

网友M(2015-10-10):
LVDS信号电平特性 (电流驱动--电压接收--共模电压由0-2.4v直流偏置,典型为1.2v--差模电压:350mv由驱动电流提供-)

网友N(2017-03-03):
用FT232RL就可以 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