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咨询:数据采集、传输与上位机

楼主(2013-03-11):
现场有三个物料传感器、一个电流传感器、一个电压传感器、一个料流传感器
需要把这些数据传输到500米外的监控室,在上位机显示传感器的数据。同时,在软件上可以控制现场一个设备的停止。

目前的思路有两个:

请教那个好一些?

还有,上位机软件用什么编好一些?(只需要接收数据,简单显示,另加一个控制按钮)组态软件如何?

非常感谢

楼主:
或者有更好的思路,也请指教

用485集线器也可以吧

网友A:
都可以,1#方案方便现场调试

网友B:
想问下,你单片机与上位机用什么通信方式?

网友C:
方案1 单片机再带个以太网透明模块, 当然485也行

楼主:
多谢各位
单片机与上位机就是通过串口通信了
目前又想到一个无线的方案,就是现场采集数据通过无线传输,不用485了

还有一个现场用PLC的方案

目前正在做比较
请有经验的大虾帮忙看看,怎么做,系统最稳定、好做
十分感谢

网友D:
我目前也在做类似的项目,当然我们的距离更远,所以我们的思路是通过GPRS模块(华为MG323),用移动运营商提供的网络进行的数据传输。

楼主:
上位机用什么呢?什么组态软件比较容易上手?

网友E:
用VC 做吧。。。。。。。。。 很简单的。 我可以帮你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