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768 UART3初始化代码

楼主(2013-03-11):
写了下面的代码初始化UART3,但是死机了,请高手看看是哪里的问题,谢谢!

   LPC_PINCON->PINSEL0 &= ~0x0000000A;
   LPC_PINCON->PINSEL0 |= 0x0000000A;  /* RxD3 is P0.0 and TxD3 is P0.1    Pin46/47 */
   /* By default, the PCLKSELx value is zero, thus, the PCLK for
   all the peripherals is 1/4 of the SystemFrequency. */
   /* Bit 6~7 is for UART3 */

   pclkdiv = (LPC_SC->PCLKSEL1 >> 18) & 0x03;
   switch ( pclkdiv )
   {
  case 0x00:
  default:
    pclk = SystemFrequency/4;
    break;
  case 0x01:
    pclk = SystemFrequency;
    break;
  case 0x02:
    pclk = SystemFrequency/2;
    break;
  case 0x03:
    pclk = SystemFrequency/8;
    break;
   }

   LPC_UART3->LCR = 0x83;   /* 8 bits, no Parity, 1 Stop bit */ // 运行这条代码就死机了

   Fdiv = ( pclk / 16 ) / baudrate ;   /*baud rate */
   LPC_UART3->DLM = Fdiv / 256;
   LPC_UART3->DLL = Fdiv % 256;
   LPC_UART3->LCR = 0x03;   /* DLAB = 0 */
   LPC_UART3->FCR = 0x07;   /* Enable and reset TX and RX FIFO. */

   NVIC_EnableIRQ(UART3_IRQn);

   LPC_UART3->IER = IER_RBR | IER_THRE | IER_RLS;  /* Enable UART3 interrupt */

网友A:
确认一下 LPC_UART3->LCR 的定义,是否为有效,也可改成其它值试试。

楼主:
谢谢LS,已经解决了,是电源没开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LS,已经解决了,是电源没开

原来如此~ ;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