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上用的基本模拟电路问题!

楼主:
如图所示,右边输入的是30V到380V交流电源,三极管的C极电压是12V,那么在电阻R上能得到一个稳定的电压吗,三极管放大倍数40左右能驱动一个光耦吗?这个电路有错误吗?请大神们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A(2013-03-11):
写程序不宜也不易做模拟

网友B:
电阻R上得到波动的11.7V

网友C:
输出近似为峰值接近12V的梯形波。
输入30V时的“平顶”宽度约90°,电压平均值约9V
输入为380时的“平顶”宽度约173.6°,电压平均值约11.7V

网友D(点评):
眼花缭乱!

网友E:
应该再加一个1M

这样就可以获得了近似12V电压。
如果你想驱动光耦的话,那么需要加一个限流电阻。驱动能力应该没有问题的。

网友D(点评):
不解,为什么要再加个1M的电阻呢?你是说380V的交流电能和GND形成回路烧坏三极管吗?

网友E:
当电流这个流向的时候,如果没有R1的话,那么RL电压约等于D2的VF.

网友D(点评):
那么380V的交流电为什么会通过RL流向GND呢?不是通过D2都流向N端了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C:

高啊,求详细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