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求助】12位高精度的DA转换芯片需不需要单独用一片稳压芯片供电

楼主(2013-03-11):
小弟设计一个有单片机、2000线高速编码器、DA输出、逻辑IO等的小板子,对电源需求较高的应该就是3.3V的100MHZ的单片机和12位的DA芯片和运放电路了。

运放是单独供电,DA芯片用的是5V,板子输入是24V,所以只能用DCDC稳压,用线性电源效率太低而且要级联,不知道DCDC会不会对DA芯片的输出精度和噪声产生不利影响呢?

然后用过一个输出可达3A的DCDC,但是该芯片同时给DA、高速编码器接口芯片、逻辑IO(继电器、光耦等)供电,是不是不太合适,因为其他地方可能会干扰电源质量,需要单独用一片稳压给DA供电呢?

楼主:
刚刚看了一下DATASEET,DA的5V供电貌似只是给数字部分用的,标的VDD,应该不影响模拟输出吧,影响的是运放

网友A:
不需要单独供电的
搞个5V 串个磁珠 然后给DA
另外 模拟地 数字地 串个磁珠隔开

网友B:
先DCDC转到5V,再LDO到3.3V

其他的类似,分两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单独供电的
搞个5V 串个磁珠 然后给DA
另外 模拟地 数字地 串个磁珠隔开 ...

为什么是磁珠而不是0欧电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DCDC转到5V,再LDO到3.3V

其他的类似,分两级

嗯,这个知道,我只是不清楚,对电源要求高的模块需不需要单独供电?有时感觉在单独用一片的话,会增加成本和布局面积;如果不单独供电的话,又怕干扰不放心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是磁珠而不是0欧电阻呢

降低电源之间的高频噪声和尖峰干扰……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是磁珠而不是0欧电阻呢

如果干扰的频点未知,建议用0欧电阻。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这个知道,我只是不清楚,对电源要求高的模块需不需要单独供电?有时感觉在单独用一片的话,会增加成 ...

建议单独供电,效果较好,但也需要综合考虑,对成本敏感的话,也可以一起供,不会有致命的影响,最多精度会降一点,可以通过软件处理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