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IAR用于STM32要使用数据断点功能,需要配合哪个工具?

楼主(2013-03-11):
目前在用EWARM6.1配合ST-LINK在STM32上使用,但发现他的断点功能很弱,只能设置几个CODE断点而已,而没有数据断点等高级断点功能。

但我查看了EWARM的帮助文档,它是有这个功能的,在什么Breadpoint的菜单里,但是我死活找不到这个菜单,后来,我把debug选为内置模拟器,终于看到了这个菜单,有着多种强大的断点功能,真是非常好啊,
可是换回ST-LINK选项后,这个菜单就不见了,由此推断这个菜单应该是跟调试工具有关的

因此,在这里问问各位高手,要配合哪个(些)工具,才能或者这个菜单,实现复杂的断点功能呢?

楼主:
顶起,

没人知道吗?难道这里没有人用过数据断点???

楼主:
高手们,人呢?

网友A:
我一般使用keil   IAR调试430单片机用的多一点  呵呵

网友B(2013-09-13):
可以用Jlink试试,调试功能是跟M3内部的ETB模块有关的,J-Link支持ETB的指令操作

网友C:
反正我用山寨JLINK有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