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我不设置时钟用系统时钟能跑起来吗?

楼主(2013-03-11):
我写了一个简单的程序, 就是用 HSI =8MHz 作为 SystemClk  起啊的AHB APB都没有设置 这样可以跑起来吗?
我用的是串口下载程序,下载程序运行,就是系统断电上电,或者复位 程序就运行了。程序应该不会是在RAM中吧!明明是烧写到FLASH中的啊?BOOT1 是接地的啊。BOOT1=0 啊 所以不会再RAM中吧,程序复位跑哪里去了。
我的程序是用寄存器设置编写,没有用库,
开发环境是MDK 是不是有哪些需要设置啊。

网友A:
大不了是8MHz的主频呗,跑还是能跑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不了是8MHz的主频呗,跑还是能跑的吧

刚下载程序过去的时候,程序跑起来了,但是断电,上电复位就没了。程序就不运行了!

网友B:
先确认一下 BOOT0 和 BOOT1 吧.

网友C:
应该是可以跑到  内部都有默认的设置  呵呵

楼主:
问题 解决了,是没有设置外设时钟,数据手册说的 外设是默认是关闭的。系统下载程序,可能是Bootloader 有相应的初始化把,flash 启动就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