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这个自锁座的封装

楼主(2013-03-11):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My%20Documents/My%20Pictures/1.jpg单片机开发板常用的一种,百度都摆烂了都找不到,
我知道间距是2.54,但是不知道引脚的宽度,
哪位哥给发个啊,或者说一下详细的参数。
Mail:123812@qq.com,谢谢。

网友A:
难道dip40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dip40不行?

不行的哥哥,这个脚比较粗

网友B:
自己做一个呗

网友C:
晕,脚粗就没办法了!
要是有有些元件少见,没有现在封装,人家,手机,电脑都不做了!

网友D:
自己拿卡尺量,再留点余量

网友E:
用卡尺量下,自己画一个不就好了...

网友F:
DIP40改改,过孔改大点,丝印放大点

楼主:
没卡尺,有谁可以量一下说一声啊

网友G:
电子城有卖啊,去看看:)

网友H:
很多单片机 板子上都有啊。

网友I:
一个字,懒。

网友J:
很多封装都是自己做的,这样比较放心

网友K:
两个字,够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