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bootloader求助

楼主(2013-03-11):
小弟现在刚刚学习AVR,用的是iccavr+avr studio,自己做了一个板子,芯片是328p-AU,但不知到怎么搞bootloader,跪求大虾们指点。

网友A:
不会bootloader 那就学把基础搞搞好吧 基础很重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bootloader 那就学把基础搞搞好吧 基础很重要的

嗯!具体说说吧!这样我会少走不少弯路,我现在在自学,之前只是纯做硬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具体说说吧!这样我会少走不少弯路,我现在在自学,之前只是纯做硬件
...

AVR的bootloader资料网上已经很多了
http://www.hpinfotech.ro/html/download.htm
CVAVR官网上就有个 其它平台上的也有
百度啊

网友B:
刚刚学习的话  建议还是从基础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