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片子波特率问题,有点蒙,谁来解释一下

楼主:
1》方式2: 方式2的波特率由PCON中的选择位SMOD来决定,可由下式表示:
        波特率=2的SMOD次方除以64再乘一个fosc,也就是当SMOD=1时,波特率为1/32fosc,当SMOD=0时,波特率为1/64fosc。2》当定时器Tl作波特率发生器使用时,通常选用可自动装入初值模式(工作方式2),在 工作方式2中,TLl作为计数用,而自动装入的初值放在THl中,设计数初值为x,则每过“256一x”个机器周期,定时器T1就会产生一次溢出

有点蒙,请问方式2的波特率公式到底是哪个啊,是固定的,还是可变的啊,本人是菜鸟,请教大虾们~

网友A(2013-03-11):
这有什么解释的,按这公式算就对了
SMOD=0或者1
fosc=频率(机器周期)
x=0~255

楼主:
查到了,是我看错了,寄存器不一样,第一个方式2是寄存器SCON,是串口的工作方式,第二个方式2是寄存器TMOD,是工作方式8位自动重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