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路大神这个信号如何处理!

楼主(2013-03-11):
如图 上图是1V的直流信号与需要的信号叠加。。  现在要将1V的直流信号剔除掉.    并且那个1V的信号是随意取的 它可以是别的值.  需要得到下图的信号 要怎么做.?

网友A:
这太过“任意”,必须附加某些条件。

具体参考视频信号的钳位电路(恢复直流电平)。

楼主:
大神们指点指点思路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们指点指点思路就可以了.

搜“钳位电路”....

网友B:
运放构成减法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太过“任意”,必须附加某些条件。

具体参考视频信号的钳位电路(恢复直流电平)。

因为那个直流电压是不确定的  可能是0V到2V的任意值   我需要的事那个微弱的脉冲信号 到后级去放大 如果不弄掉这个直流的.  放大倍数肯定不够.  钳位的话 也得不到我下图需要的信号呀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运放构成减法器

这个试过了。  因为那个1V是不确定的.  所以还是不能得到想要的呀. 大神还有没有别的方法呀

楼主:
再说清楚一点.  那个信号是从光电池来的.   这是接受电路部分.  发射电路通过激光传递声音信号.    但是光电池接受后  会太高它的电平.    导致电压过高.  后级要去放大的话放大不了需要的声音信号了.

网友C:
电容隔掉直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搜“钳位电路”....

谢谢HWM。。 开始没看仔细。  现在清晰了。  多谢点醒。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容隔掉直流呢

电容隔的是直流 而不是电平呀 。   电容隔的话 那个脉冲还是在1V左右的

网友D:
11楼大概没看明白9楼回复。

网友E:
高通滤波器

网友F:
第一反应就是加隔直电容

网友G:
电容隔直通交,串个大点的电容差不多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容隔的是直流 而不是电平呀 。   电容隔的话 那个脉冲还是在1V左右的

脉冲在哪儿?
如果不要求最小值对齐零电平,电容就行

网友H:
通过变压器传递信号

网友I:
引用 网友C:
电容隔掉直流呢

+1 :lol

网友J:
要得到第二个图的波形,应该不是完全把直流成分去掉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HWM。。 开始没看仔细。  现在清晰了。  多谢点醒。

真懂假懂,没懂不要装懂,你新手挣分儿不容易
我也听说过直流成分恢复,与你要求特性相悖,不适用

看看图,清晰一下到底要什么

网友K:
去掉直流成分不成了吗? 难到那个 大信号 也是脉冲的 看着 不像啊

网友L:
沈阳聚鑫帐篷防雨布厂
华博电子科技
辽宁沈阳驭·道汽车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懂假懂,没懂不要装懂,你新手挣分儿不容易
我也听说过直流成分恢复,与你要求特性相悖,不适用

多谢LGZ2006批评,开始也是想的电容隔直, 后来进入思想误区 .认为经过电容后它的信号仍然会在1V左右波动, 真替自己捉急,     我需要的事第三个图的信号,  现在用的钳位好像还不错 .  只是平时的时候还是会有微弱的直流信号被放大驱动扬声器响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LGZ2006批评,开始也是想的电容隔直, 后来进入思想误区 .认为经过电容后它的信号仍然会在1V左右波动 ...

嗯,先这样吧——虽然好像没彻底解决——那需要对信号全特征及你的真实需求做全面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