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VP下载程式后如何让片上程式自动运行?

楼主(2013-03-11):
使用ST Visual Programmer通過SWIM下载程式。为什么每次下载后都要关闭STVP程式后单片机才可以运行呢? 在STVP上有没有什么设定选项可以调整为下载程式后单片机自动运行片上程式呢?

谢谢

网友A(2013-11-28):
是个问题,那个程序吧SW口线状态占住了,复位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