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隔离变送器是怎么实现差分输入的

楼主(2013-03-11):
如题,隔离变送器是怎么实现差分输入的

网友A:
电源地与信号输入地不共地就是差分输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地与信号输入地不共地就是差分输入了。

就这么简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这么简单?!

还能怎样?
不相信,请举反例。

网友B:
电压和电流的输入分为共地端和差分输入两种,不共地应该就是差分输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