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交流输入端先经过开关OR保险丝?

楼主(2013-03-11):
如题,输入220VAC进入电源机箱 内部,是先经过保险丝还是电源总开关?

网友A:
先总开关,然后保险丝

网友B:
我们是先接保险丝的。

好像是先接开关合理一点,不过也没觉得有什么差别。

网友C:
从产品工艺角度,要先经过开关

网友D:
接的是总开关吧,也看过有的产品只有一个空开没有保险丝的,不知道算不算合格产品

网友E:
有人喜欢萝卜;有人喜欢白菜!…哈

网友F:
有一些电源把开关省略掉了,直接保险丝.

网友G:
先开关再保险丝——大多数都是这样的吧……

网友H:
开关。。保险。。

网友I:
我们的产品 都是先经过电源开关 再到保险丝

网友J:
从安全角度考虑,两零件先后是没有问题的。不过一般是开关在前,这样的话,好更换保险丝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