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用过10寸左右的屏幕

楼主(2013-03-11):
大家好:
      有没有人用stm32接过10寸左右的LCD。有的话给点资料,学习学习。没有结果stm32的,接别的也行,给点液晶的资料看看,谢谢

网友A:
液晶屏用过  但是没有用过使用ST芯片驱动的液晶屏  看看网上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  应该能够找到  呵呵  顶一个

网友B:
主要看液晶的分辨率。选择合适的驱动芯片就可以了。无非就是慢点、、

弄个800 480的10寸屏,用片8875或1963就可以了。

楼主:
800*480的分辨率太低了,怎么也得1024左右啊。有没有用过的,驱动芯片不用st也行,请介绍一款驱动芯片。以前没接触过,谢谢

网友B:
1024以上就直接考虑ARM9或A8吧  STM32对800480都很吃力了。
并且成本 ARM9也不差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