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屏幕的背光开关影响DA参考电压怎么回事

楼主(2013-03-11):
       我的板子接了一个7寸的屏。供电用的是5V,cpu自带DA转换,使用的参考电压是电源电压,即由5V经lm1117转换来的3.3.现在发现当液晶背光关闭的时候,3.3V会下降,从而影响DA的输出,请问怎么回事,有什么办法解决吗?下降的不是很大,但是因为DA要求精度有点高,所以必须解决。

网友A:
因为大多数触摸屏智能机的屏幕都是 电阻屏

电阻屏原理就是  只要有压感,就有反应

那样设计的话,就像楼上所说的,放口袋里也开屏

楼主:
“放口袋里也开屏”,不懂啊

网友B:
液晶背光是开关源,开关源关断时对你的电源或者信号有影响。建议你先看看波形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