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功耗唤醒信号区分~~~请大虾们给点想法~~~

楼主:
最近做一个小表,要求具有充电功能,关机功率在1mA以下,现在我进的是待机模式,采用wkup通道唤醒;PA0连接开关键和外接电源的电路,目的是关机后外接电源接入和按键按下都能唤醒机器,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区分唤醒的信号是外接电源给的高电平,还是按键给的高电平。是通过硬件方便还是通过软件方便。。。

楼主(2013-03-11):
外接电源和按键的电路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个人觉得使用软件方便   使用硬件成本又上去了   这个还是看你的技术水平吧  呵呵

网友B:
分开用2个IO口检测不就很清晰了,哪个IO触发的就是哪个源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