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发光二极管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3-03-11):
(无正文)

网友A:
其他方法需要重新验证

网友B:
发光二极管老化,采用高温大电流的方式就可以了,注意不要超出其极限值。老化前要先测出发光强度值,老化后再测就能知道光衰。
更严酷的是采用大电流下温度冲击,高低温循环冲击老化。做这项需要有恒温交变试验箱

网友C:
不建议楼主这么去“老化”LED,会浪费LED的有效工作寿命的,正确的应对是破坏性的抽检,用大电流高温环境使LED加速老化,再看其一致性,通过这样的方法来选择供应商的产品,然后靠合同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光二极管老化,采用高温大电流的方式就可以了,注意不要超出其极限值。老化前要先测出发光强度值,老化后 ...

非常感谢 我想多找出一种使其光衰的办法   短时间就让不合格的发光管光衰达到最大值  并且不损坏合格的发光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建议楼主这么去“老化”LED,会浪费LED的有效工作寿命的,正确的应对是破坏性的抽检,用大电流高温环境使 ...

谢谢  我的目的不是老化发光管    而是通过老化的方法挑出其中不合格的发光管   在不损坏合格发光管的条件下老化   会使不合格的发光管光衰很大的   从而将不合格的挑出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我的目的不是老化发光管    而是通过老化的方法挑出其中不合格的发光管   在不损坏合格发光管的条 ...

你还要搞清楚:是工艺筛选,还是检验统计,或技术分析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  我的目的不是老化发光管    而是通过老化的方法挑出其中不合格的发光管   在不损坏合格发光管的条 ...

知道你想干什么,但老化法本身付出的代价过大,不应该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