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不能采集负电压)采集交流信号怎么处理?

楼主(2013-03-11):
我知道可以运放加偏置呢,但是具体点呢?最好有电路图哈!单片机是5V的基准电压
采集220的交流,可以通过电阻分压加偏置
得到0-5V,但是具体怎么实现。这张图应该怎么修改?怎么接输入输入!

网友A:
运放的+输入端通过一只10k电阻接+5V,使其电位为+2.5V

楼主:
其实我自己给的图都没有怎么明白呢!
这个图貌似和常规的运放图不一致呢!

网友B:
给你个百度图库链接,里面有如何偏置的介绍
http://wenku.baidu.com/view/0ff3597d27284b73f24250df.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你个百度图库链接,里面有如何偏置的介绍
http://wenku.baidu.com/view/0ff3597d27284b73f24250df.html ...

谢谢先
去看看

网友C:
有专门转换的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