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转232的求救。

楼主(2013-03-11):
手头的主控板上是485通信,我需要把数据传到本子上,故需要做个转换电路。
谁那边有基于max485和max232的 485转232的电路图。帮忙贴给我。网上搜的都是千篇一律。

网友A:
淘宝买个usb转485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买个usb转485

的确是个好办法。作为学生经济有限。身边又有232,484芯片,刻板机所以更想动手做一个。

楼主:
虽然问题有点笨,但还是想知道 这个原理图行不行。

网友B:
楼上电路可行,但注意必须加总线偏置电路,这是个发0不发1的电路,逻辑1要靠总线的静态偏置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电路可行,但注意必须加总线偏置电路,这是个发0不发1的电路,逻辑1要靠总线的静态偏置实现。 ...

恩恩。再在AB间加个120欧姆的电阻。

网友C:
网上的也有好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