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max660正五伏转-5V

楼主(2013-03-11):
最近在用max660把+5V电压转为-5V 为什么加上负载之后,-5V变为负三点多伏呢?急求!!!!!

网友A:
这是电容开关实现的电荷泵电路的特性.
内部的 MOS 开关会损失一些电压, 电容放电曲线也会导致电压下降
楼主的情况说明负载过大了.
改善办法: 提高开关频率, 加大泵电容.

网友B:
呵呵  楼主出马  一个顶俩  一针见血  主要还是电源输出功率不够大   看看能不能调调占空比  增大开关频率 呵呵

网友B:
多逛21ic   版主   高手  有空和你多交流交流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电容开关实现的电荷泵电路的特性.
内部的 MOS 开关会损失一些电压, 电容放电曲线也会导致电压下降
楼主 ...

那如果我换一个芯片,用哪个芯片比较好呢?能不能推荐一款?

网友C(2014-09-04):
美信的这个电荷磊芯片电流只有几十MA。必须把负载减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