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带按压开关的电位器吗

楼主(2013-03-11):
各位大侠,请问有用过带按压式开关的功率电位器吗,就是电位器转轴可以按下或拔出,带锁的,好像以前的黑白电视机上有类似这样的器件,拔出是开机,推进去是关机,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这种电位器呢

网友A:
现在仍有生产。

网友B:
似乎车载音响上用得较多……

网友C:
这类电位器很多,去配套市场找合适的货源吧。

网友D:
有卖,比普通电位器贵蛮多

楼主:
谢谢T叔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