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向可控硅的门极触发电流问题

楼主(2013-03-11):
请问各位,双向可控硅门极触发电流的灵敏度选择多大比较合适啊?选大好,还是选小点比较好?跟负载内阻有关系吗?跟门极电流对应的门极限流电阻该选多大啊?

附件是我的双向可控硅驱动电路,以及选用的双向可控硅规格书

加热器的规格是:加热丝,55W/220V

我这个电路是抄来的,总感觉对选用的参数不放心。

各位能否抽点时间,帮我看看这个电路中,触发电流选用多大规格比较合适?

门极限流电阻怎么计算参数(电阻值,功率)?

网友A:
根据晶闸管datasheet选择。

网友B:
可控硅的触发电流事实上是个电流的积分,合适的数值要看具体的型号,去查器件手册吧,注意取值不要极限,否则会影响可靠性和使用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控硅的触发电流事实上是个电流的积分,合适的数值要看具体的型号,去查器件手册吧,注意取值不要极限,否 ...

请看下我的实际电路,和 负载,在Z01xx系列TO92规格中找,触发电流是该选择3mA,5mA,10mA还是25mA呢?选多大比较合适?

谢谢

网友B:
在器件手册规定的范围内即可,触发电流越大,导通的越快,但过大的话可控硅容易老化,具体看器件手册跟你的具体电路关系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晶闸管datasheet选择。

请具体对照下附件的规格说说看,好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器件手册规定的范围内即可,触发电流越大,导通的越快,但过大的话可控硅容易老化,具体看器件手册跟你的 ...

选的过小会不会误触发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选的过小会不会误触发呢?

考虑你是光偶驱动,选取小者为好(看光耦参数),注意留有足够余地
另在GK并一电阻甚至电容,可防误触发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选的过小会不会误触发呢?

触发电流的大小与是否误触发完全无关,误触发来自非受控的触发电流或其它特殊因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触发电流的大小与是否误触发完全无关,误触发来自非受控的触发电流或其它特殊因素。 ...

我觉得在不考虑光耦的输出电流余量的问题,这个双向可控硅的触发电流选多大,电路都能工作的吧。
如果选择的触发电流是3mA,当门极电流大于3mA时双向可控硅一定会打开。门极电压是交流电,电压值能从0-220*1.414V。肯定有个值能触发双向可控硅。至于门极限流电阻,只要考虑光耦在交流电处于峰值时,光耦打开时的门极电流小于门极的最大电流IGM就可以了吧。公式即:(交流电有效电压*1.414-V光耦导通压降)/门极限流电阻<门极的最大电流IGM

上面我的分析对吗?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触发电流的大小与是否误触发完全无关,误触发来自非受控的触发电流或其它特殊因素。 ...

请问,附件中的RCC电路该怎么设计啊?是不是只有感性负载才需要这个啊?阻性负载有必要也加这个电路吗?其中,RC的参数该怎么定呢?R阻值选多大?功率选多大?C的容量选多大?怎么调试呢?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考虑你是光偶驱动,选取小者为好(看光耦参数),注意留有足够余地
另在GK并一电阻甚至电容,可防误触发 ...

请问,附件中的RCC电路该怎么设计啊?是不是只有感性负载才需要这个啊?阻性负载有必要也加这个电路吗?其中,RC的参数该怎么定呢?R阻值选多大?功率选多大?C的容量选多大?怎么调试呢?

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附件中的RCC电路该怎么设计啊?是不是只有感性负载才需要这个啊?阻性负载有必要也加这个电路吗? ...

纯阻性负载无须RC吸收电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觉得在不考虑光耦的输出电流余量的问题,这个双向可控硅的触发电流选多大,电路都能工作的吧。
如果选 ...

你的理解完全错误。双向可控硅的触发电流不是你想要多大就多大,而是有器件的设计参数决定,每个型号的可控硅的触发电流都有个范围。在器件准许的范围内,触发电流的大小决定着触发时间,也就是说可控硅的触发是个电流的积分,建议楼主去看看可控硅工作原理方面的文档。

网友D:
这么小的功率,55W220V,  有几mA电流,就能可靠触发,具体触发电流请参阅可控硅的型号及参数,一般触发电流控制在 5-20mA之间,电流大触发时间可短些,电流小需触发时间略为大一点,或多脉冲触发。

网友E:
楼主的手册里面讲的是一系列的可控硅的参数
具体的触电流在手册里面已经做了很详细的注释,在里面注明了不同型号的电流选择规则,如上图中的Sensitivity

网友F(2013-09-25):
可控硅应用与技术讨论群:315490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