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输入电压改变输出也有变化么LM317

楼主:
按数据手册的公式计算输出应该是接近24V的,为什么还和输入的电压又关系呢?请教高手么

网友A(2013-03-11):
你自己其实已经找出问题了——输入电压才24V!

网友B:
按数据手册的公式计算输出应该是接近24V的
但是由于 内部的调整管也要有压降, 所以输出起码要低于输入调整管的最小压降

网友C:
线性稳压器的输入输出间需要有足够压差,另外需要足够的滤波,楼主图典型一仿真派,这么仿真一辈子也不如用实体元件自己做个可调电源的收益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线性稳压器的输入输出间需要有足够压差,另外需要足够的滤波,楼主图典型一仿真派,这么仿真一辈子也不如用 ...

谢谢版主的回答,我是想仿真差不多再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其实已经找出问题了——输入电压才24V!

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数据手册的公式计算输出应该是接近24V的
但是由于 内部的调整管也要有压降, 所以输出起码要低于输入调整 ...

谢谢版主的回答,我搭电路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

不必谢
317是标准的串联调整稳压电路,是依靠调整自身压降来达到稳定输出电压的
言外之意,任何时候,至少输入电压要高出输出一点儿
这很容易理解,不必依赖仿真

网友D:
线性稳压需要有压差的。

网友E:
1. 觉得是不是稳压精度造成的,因R2/R1太大了,把R2换成稳压管试试,
2. LM317还有个Minimum Load Current ,注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1. 觉得是不是稳压精度造成的,因R2/R1太大了,把R2换成稳压管试试,
2. LM317还有个Minimum Load Current  ...

谢谢这个最小负载电流真没注意到

网友F:
市场上有些317,当输入电压超过24V时,输出电压会跟随输入电压升高而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