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GPS

楼主(2013-03-11):
请问大家有没有差分GPS模块或设备的好品牌,厘米级,动态测量。有没有好的供应商?

网友A:
厘米级就别想了,军用的都远远达不到这个定位精度。至于差分模块,几乎所有的GPS模块都支持。

网友B:
比较好奇的是楼主究竟用于啥场合非要精度在厘米级的GPS定位……

楼主:
差分gps应该可以厘米级吧,网上搜到好多,不知道哪家好?
我要用在机场检测

网友C:
目前有人能做到厘米级,但是需要两台GPS,做RTK运算,目前做的好的可以找Garmin。国内的华测,unistrong等

网友D:
ublox 的LEA-5x模块,支持差分,差分精度可以达到你的要求 之前做过这个

网友A:
那个“厘米级”是毫无意义的,伪数据而已。

楼主:
我只要求相对位置准确就行了,用在机场质检

楼主:
测量过程   1000米的距离   用不了半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