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这样的采集卡到底能做到什么程度?

楼主:
国内的数据采集卡到底能做到什么程度?

我感觉这款 太复杂 ,它 是德国SPECTRUM 的,采样率250MSPS  上面带一块DDR 内存条 256M ;  以前还有一块 是 Gage  我感觉很复杂。 板子都摞了两层,坏掉了。我拆过那块GAGE的用了很多块FPGA 。我想问下,咱国内有没有厂家能自主研发这种数据采集卡的?

网友A(2013-03-11):
有,但是不一定对外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但是不一定对外卖。

嗯,明白了。

网友B:
这样的板国内可以做到的,只要AD能买到

网友C:
Gage卡用过几种,现在有PCIE接口的了,我觉得这类板卡的难度主要在前端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Gage卡用过几种,现在有PCIE接口的了,我觉得这类板卡的难度主要在前端放大。 ...

信号调理部分 做的的确复杂。他们的上位机界面做的比较复杂。

网友D:
ADC以后的数字部分应该到都没问题吧!主要是小量程时,又是高速信号,放大要做的很好的不太容易。这类板子在研究领域用途还是很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ADC以后的数字部分应该到都没问题吧!主要是小量程时,又是高速信号,放大要做的很好的不太容易。这类板子 ...

为什么放大这块难做呢?能否解释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Gage卡用过几种,现在有PCIE接口的了,我觉得这类板卡的难度主要在前端放大。 ...

能否解释下,为什么难度在于前端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板国内可以做到的,只要AD能买到

我把Gage 板卡拆了 双通道采样,每个通道用一片AD9430  最高采样率200MSPS 。说明书上 说双通道运行时 每通道200MSPS   单通道是400MSPS  这作何解释?我猜测 单通道时,是不是另一个通道的AD也不闲着,交叉着采?

网友D:
小信号的电源噪声,干扰,布线都要考虑的更多,
给两个ADC的时钟是差180度的,这样两个ADC交错也就成400MSPS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小信号的电源噪声,干扰,布线都要考虑的更多,
给两个ADC的时钟是差180度的,这样两个ADC交错也就成400MSP ...

LS说的很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把Gage 板卡拆了 双通道采样,每个通道用一片AD9430  最高采样率200MSPS 。说明书上 说双通道运行时 每 ...

9430我没用过,不知道它具体怎么做的
也许就是这样类似乒乓操作来提高采样率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