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滤波电路提高信噪比的问题

楼主(2013-03-11):
简单的L-R-C 电路 ,LC乘积决定电路带宽,输入信号经过此电路,可以衰减带宽以外的信号,从而提高信噪比。

问题:LC乘积保持不变,L取值和C取值不同的情况下,对输入信号信噪比改善是否相同呢??
           如果确实有区别,应该怎么分析!!
                                       如何确定LC各自的值呢?
请大家帮忙,着急,多谢

网友A:
L和C都不是理想元件,过大的L将带来插损,一般是限制L,尽量调大C

网友B:
既然这么关心信噪比,那么说吧:此时的信噪比仅取决于带宽B,LRC取值决定品质Q,Q=1/B,明白了么

网友C:
选低阻抗设计,对信噪比有好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这么关心信噪比,那么说吧:此时的信噪比仅取决于带宽B,LRC取值决定品质Q,Q=1/B,明白了么 ...

Q=1/B ???

网友B:
引用 楼主:
Q=1/B ???

有问题么,B为相对带宽(符号可能不太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问题么,B为相对带宽(符号可能不太对)

Q值是带宽的倒数??

Q值 一般不是取0.7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Q值是带宽的倒数??

Q值 一般不是取0.7吗?

你取Q0.7不是不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Q=1/B ???

网上有一个清华大学 电路原理的教学视频 在降到品质因素的时候讲到了这个 如果懒得看书哦 可以到百度搜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