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中延时程序探讨

楼主(2013-03-11):
在做单片机程序中,经常会用到延时程序的,而演示程序有很多种的,问下各位大虾的,这些延时的有哪些方式?它们的延时准确度及占用资源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楼主:
我知道的一个简单地就是利用for 语句循环的,但是不知道其精确时间是多少的,每次都是大致的延时时间,这个说事跟单片机的主频率有关的,但是是怎样计算延时时间的,我还是不太清楚的,请教大家了。。。

楼主:
void Delay_S(uint tt)   //约0.5s
{
for(uint i=0;i<tt;i++)
  for(uint j=0;j<50000;j++);
}

void Delay_ms(uint kk)   //
{
for(uint i=0;i<kk;i++)
  for(uint j=0;j<2500;j++);
}

楼主:
像楼上所示的两个延时程序的,若我的MCLK=8MHz,则请问Delay_S(5)为多长时间的?Delay_ms(5)又是多长时间的?

楼主:
还有各位还有其他的什么的延时方法的也请贡献出来的,并给我讲解分析下的,谢谢

网友A:
一般我都是使用延时程序  这样延时比较方便   个人的一点意见  呵呵

网友B:
可以使用定时器来设定的

网友B:
相比于while循环更精确

网友C:
利用软件循环来做定时,应该是51单片机时代的概念了,这个精度是受各个环节影响的

在定时器内置是标准配置的如今,要精确的定时控制,应该通过定时器

网友D:
看情况吧,如果系统比较简单,就用循环做吧
如果复杂或是有精确要求还是用定时器
循环延时占用CPU时间,最好少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像楼上所示的两个延时程序的,若我的MCLK=8MHz,则请问Delay_S(5)为多长时间的?Delay_ms(5)又是多长时间的 ...

(1/8M)*2500*5
(1/8M)*50000*5
这种定时的方式简单,而且精确度也非常的高。

网友C:
引用 网友E:
(1/8M)*2500*5
(1/8M)*50000*5
这种定时的方式简单,而且精确度也非常的高。

但是占用CPU资源啊

有定时器模块,为何不用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但是占用CPU资源啊

有定时器模块,为何不用呢?

定时器固然好,但是如果水平不够容易出问题,debug困难。
而且定时器是有限的资源,这样就用掉一个,太浪费了。
for循环完全可以的情况下,没必要强求。

网友F:
这方面我的问题也很多呢!学习学习!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定时器固然好,但是如果水平不够容易出问题,debug困难。
而且定时器是有限的资源,这样就用掉一个,太浪 ...

对于复杂系统来说,用定时器做时基管理是必不可少的

FOR循环的问题在于不稳定,首先作为C语言,时基的精度不可控,其次,完全无法在有中断的系统中进行时基管理,最后代码不可移植。

这样说对吧

在以上情况都不存在的情况下,用用FOR也无伤大雅,我个人认为,只要定时器资源足够,就应该使用定时器做时基管理

网友G: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这个是晶振11.0592时候的延时,延时z毫秒。

网友H:
感觉使用延时程序比较占用系统资源

网友I:
系统里设置一个统一的定时中断,例如1ms,在这个基础上基本可以做任何延时动作,而且统一规划,可移植性好,精确。
不要被教科书所戕害:用指令延时,那样的毛病太多了。
时基问题是系统的基本问题,有时间我再作文以详细阐述

网友C:
引用 网友I:
系统里设置一个统一的定时中断,例如1ms,在这个基础上基本可以做任何延时动作,而且统一规划,可移植性好 ...

说的不错,很多教科书还停留在51的时代,那时候芯片没有内置定时器或者内置定时器的数量有限

如果是几K的代码量,用用FOR也无妨,但意识上应该转移到新型的时基管理系统上了,而不是一想起时延,就是FOR循环

期待KingTek的时基管理好文:victory:

网友J:
1、如果是IAR,和MSP430的前提下可以用IAR自带的延迟函数,优点相对精确,缺点函数只能带常量,实现方式如下:
#define CPU_F ((double)8000000)   //MCU主频
#define delay_us(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double)x/1000000.0))
#define delay_ms(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double)x/1000.0))
2、软件延迟,自己写个延迟函数,中间填NOP,然后用示波器量一下,或者仿真看下汇编指令自己算算;优点灵活,缺点不那么精确;
3、配合定时器做精确延迟;优点精确,缺点要定时器配合;

网友K(2013-05-04):
真幸运能看到这么好的贴

楼主:
不同的延时方法的在单片机中的所占的资源跟所消耗的时间的是不一样的

楼主:
好了,楼上这些大侠们所讲的都是非常好的了,我谢谢各位的参与了

楼主:
到这里我结贴了吧,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