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如何建立链路

楼主(2013-03-11):
如题所说,嵌入式网卡是如何建立链路的 ?加入开发板为服务器,当pc连接开发板的时候,他们之间是如何建立连接的?
是PC发出的连接请求吗?还有就是 当他们正在建立连接的时候 PC的IP,网关是这么形成的?求大神指导?

网友A:
这个要查一下网络原理,还有网络编程。

网友B:
PC发arp包,嵌入式网卡回arp包,于是PC获取嵌入式网卡的MAC地址,完了就可以正常发包了

网友C:
楼主的问题涉及到了整个网络通信的很多方方面面的知识,不是靠指导几句就能讲清的,需要系统地学习,可以看看《TCP/IP详解》,这里是介绍:http://baike.baidu.com/view/2291851.htm

楼主:
各位抱歉,这么久才来。对不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查一下网络原理,还有网络编程。

是的,这几天一直在关注这方面的东西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问题涉及到了整个网络通信的很多方方面面的知识,不是靠指导几句就能讲清的,需要系统地学习,可以看 ...

恩,以太网 网络协议很是复杂,我现在是要做嵌入式网卡的底层驱动,网卡的驱动模型已经做的差不多了,正在调试我的网卡,问题就在于,我的网卡始终不能连接电脑,就是说根本不能与电脑建立连接,可能会是网卡硬件方面有些问题,所以我想知道关于网卡   建立链路 的原理是什么  思想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PC发arp包,嵌入式网卡回arp包,于是PC获取嵌入式网卡的MAC地址,完了就可以正常发包了 ...

呵呵,抱歉了 这么晚才回复

“PC发arp包,嵌入式网卡回arp包”这个是不是要建立一个大的前提之下啊  。。。
就是 以太网卡必须与PC建立了链路之后 才可以进行应答信号的交互呢?
还有 就是 ping命令的实现和对网络通信的抓包 这些是不是都得 有个前提 要建立了链路,才能进行?

网友A:
不用对不住,解帖给分就行

楼主:
但是我的问题还没得到答案呢,再等等,等我解决这个问题 就来结贴。。。多谢!

楼主:
现在终于找到答案 ,有关原理性的东西,就不多说了,但是有一点 就是,以太网链路 有个自动协商的功能,如果没有的话,就需要手动配置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终于找到答案 ,有关原理性的东西,就不多说了,但是有一点 就是,以太网链路 有个自动协商的功能,如 ...

auto-negotiation?
这个是物理层的事情,还没到链路层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auto-negotiation?
这个是物理层的事情,还没到链路层呢。

呵。。,可能是我不太了解的缘故吧, 让大家误解我的意思了
但是 要建立链路 物理层是个前提条件 物理层也要建立连接啊 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