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关于PIC24FV16KA302程序移植到MSP430G2553

楼主(2013-03-11):
首先求解答:MSP430G2553IPW28R和MSP430G2553IPW28有什么区别啊?那个“R”是什么含义?
最近买了套小玩意,介绍链接如下
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30321
感觉这个效果很炫,可惜对PIC单片机一点都不了解,不知是否可以移植?程序及原理图已传附件。

网友A:
软件移植倒不是问题.
应用系统由于往往涉及到好多硬件外设方面. 这些差别相互不兼容.
所以很多实际的工程移植平台后, 性能和效能有不少差别.

网友A:
MSP430G2553IPW28R和MSP430G2553IPW28有什么区别啊?那个“R”是什么含义?
没有什么区别, 就是包装不同而已
MSP430G2553IPW28R 一个包装有 2000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MSP430G2553IPW28R和MSP430G2553IPW28有什么区别啊?那个“R”是什么含义?
没有什么区别, 就是包装不同而 ...

哦,多谢解答,上次我拿到两种型号的片子,怎么看也没看出区别,印的字都是一样的。
PIC24FV16KA302和MSP430G2553差别好像不大,只是前者最高32MHz。原作者的程序是汇编写的,我基本就没有能看懂的。。。:L

楼主:
求教有木有懂汇编的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