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DCDC模块电源额定功率与封装的选择与应用

楼主(2013-03-11):
DC/DC模块电源额定功率一般建议实际使用功率是DC/DC模块电源额定功率的30~80%为宜(具体比例大小还与其他因素有关,后面将会提到。),这个功率范围内DC/DC模块电源各方面性能发挥都比较充分而且稳定可靠。负载太轻造成资源浪费,太重则对温升、可靠性等不利。所有模块电源均有一定的过载能力,但是仍不建议长时间工作在过载条件下,毕竟这是一种短时应急之计。
DC/DC模块电源封装形式DC/DC模块电源的外形尺寸和输出形式差异很大。小功率产品采用密封外壳,外形十分纤小;大功率产品常采用quarter-brick 或half-brick的形式,电路或暴露,或以外壳包裹。在选择时,需要注意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引脚是否在同一平面上;第二,是否便于焊接。SMT形式的变换器必须要符合IEC191-6:1990标准的要求,该标准对SMT器件引脚的共面问题做出了严格限定。GTL器件引脚不共面会造成器件装配时定位困难,严重影响焊接质量,提高次品率。SMT形式的变换器应能承受规定的焊接条件。对于绝大多数现代流水线而言,器件必须满足 CEC00802标准所规定的回流焊要求,即器件表面温度可超过300℃。如果变换器不能满足这个要求,就需要为其设计专门的焊接装配工艺,这会增加装配时间,提高生产成本。
DC/DC模块电源的封装形式多种多样,符合国际标准的也有,非标准的也有,就同一公司产品而言,相同功率产品有不同封装,相同封装有不同功率,那么怎么选择封装形式呢?主要有三个方面:① 一定功率条件下体积要尽量小,这样才能给系统其他部分更多空间更多功能;② 尽量选择符合国际标准封装的产品,因为兼容性较好,不局限于一两个供货厂家;③ 应具有可扩展性,便于系统扩容和升级。GTL  提供

网友A(2013-05-14):
我有不同看法:一定功率条件下、体积应尽量小…它是用牺牲功耗散热面积来换取缩小体积!这、这这这!…大家想一想!…

楼主:
GTL是专业研发生产DC-DC电源模块,AC-DC电源模块的厂家。
产品性能稳定,价格优势大,批量订货的话常规型号可免费送样测试。
新品推荐:1、光伏行业用 输入100-1000V 高压电源,功率5W-300W
          2、输出100-10000V,DC-DC升压电源,功率8W
          3、超小体积AC-DC电源模块,尺寸:26*13*24,功率1~2W。
          4、小体积AC-DC电源模块,36.5*18*17,功率3W
          5、常规体积AC-DC功率3W~60W、DC-DC功率0.2W~60W
          6、6000V高隔离电源模块
          7、定制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