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一个另一个的电源指示灯会闪一下,怎么回事呢?

楼主(2013-03-11):
打开一个,另一个没开但是电源指示灯会闪一下其单片机引脚的一个led也会闪一下,共用电源,开关在VCC上接,两台的GND是连着的,电从哪来的呢?莫非是地,自我感觉这个想法有点荒唐。求解答。
电源是不是再并一个电容?

网友A:
看到楼主这个稍带点印象派意味的照片,俺不禁对自个的摄影技术有点得意起来……;P;P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楼主这个稍带点印象派意味的照片,俺不禁对自个的摄影技术有点得意起来…… ...

切,说正题

网友A:
哈哈,严重建议将地分开,再不就串个磁珠试试……:lol

网友B:
这照片,晃眼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严重建议将地分开,再不就串个磁珠试试……

是六脚自锁开关,电源和地都经过开关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照片,晃眼睛

晃晃更健康

网友C:
有可能是因为单片机上电初始化默认是高电平的原因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六脚自锁开关,电源和地都经过开关行不

可以,关闭时彻底断开,包括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关闭时彻底断开,包括地

那就是说,电是从地跑过去的啦,可电又怎么会从地跑过去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就是说,电是从地跑过去的啦,可电又怎么会从地跑过去呢?

我猜你板子的地线连有电容,你找找看

网友D:
8楼是正解,因为你单片机引脚上电默认高电平,你的LED是高电平驱动,所以一上电所有的灯都会闪一下,直到你的初始化代码将灯熄灭。

楼主:
引用 网友D:
8楼是正解,因为你单片机引脚上电默认高电平,你的LED是高电平驱动,所以一上电所有的灯都会闪一下,直到你 ...

事实是,低电平灯亮。当然我得检查一下代码,估计单片机引脚连的灯闪跟代码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猜你板子的地线连有电容,你找找看

有个104

网友B:
地和电源线通过电容和电阻形成回路,会产生RC震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地和电源线通过电容和电阻形成回路,会产生RC震荡

受教了,给分结贴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受教了,给分结贴

你没结贴啊?
结贴方法在这里
https://bbs.21ic.com/icview-442857-1-1.html

楼主:
:L不到24小时捏

网友E:
好模糊的照片啊,呵呵

网友F:
断开就应该没有问题了,应该是引起的充放电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