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出现以下错误什么意思?

楼主(2013-03-11):
AD, dc, IO, ADC, ST

ERROR:Xst:2033 - Port I of Input buffer Radio420xWrapper/limeADC_l/iob_ADCData_gen_l[8].ADCDataInst_l is connected to GND
ERROR:Xst:2033 - Port I of Input buffer Radio420xWrapper/limeADC_l/iob_ADCData_gen_l[7].ADCDataInst_l is connected to GND
ERROR:Xst:2033 - Port I of Input buffer Radio420xWrapper/limeADC_l/iob_ADCData_gen_l[6].ADCDataInst_l is connected to GND

网友A:
感觉用的不太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用的不太对

猴哥,我什么也没干啊,就是一个小模块下面报的错,这个小模块只是被连接到了顶层,别的操作都没有。

网友A:
我知道,你是用EXAMPLE design么??我用了,没有问题啊

网友B:
嗯,应该问题不大啊,毕竟是IP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你是用EXAMPLE design么??我用了,没有问题啊

恩,就是的,直接例化来用的。

网友A:
你是不是加的是仿真文件,而不是网表文件。然后chipscope加是不是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加的是仿真文件,而不是网表文件。然后chipscope加是不是对?

猴哥,我是第一次运用厂家(射频板子与v6通过fmc连接)编好的IP核,是不是不能直接调用.v文件,因为我看那个文件夹里面还有其它的文件夹如下:chipscope   microblaze   pcores  netlist etc等这些是不是也要导入到xilinx中还是怎么样?菜鸟求指导啊!是不是上面的问题与这有关?

网友A:
从顶层开始一点点加。另外,不要使用里面的仿真文件,其他也没什么要注意的了